【晒心得】+ eZ430 无线手表试用

楼主:
刚接到Fex电话,快递到了,毫无疑问,当然是最近买的 eZ430 无线手表了。
马上到门口接快递,回到实验,迫不及待的打开快递。手表蛮漂亮的,稍微看了一下盒子里的简要说明。
大概了解了一下各个按键的功能。手表上的时间和日期都不对,马上进行设置。设置时间几分钟就好了。
设置日期的时候,以为设置完毕后按 “#” 键保存,试了一下不行。到TI官网,找到使用说明,才知道是按 “*” 键保存。
设置完毕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网友:
心得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在心里呀!!!

网友:
肯定是有内容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显示不出来
我点击编辑的时候能出现原来的文章

但是不知道为何不显示。

把原文放到下面吧
刚接到Fex电话,快递到了,毫无疑问,当然是最近买的 eZ430 无线手表了。
马上到门口接快递,回到实验,迫不及待的打开快递。手表蛮漂亮的,稍微看了一下盒子里的简要说明。
大概了解了一下各个按键的功能。手表上的时间和日期都不对,马上进行设置。设置时间几分钟就好了。
设置日期的时候,以为设置完毕后按 “#” 键保存,试了一下不行。到TI官网,找到使用说明,才知道是按 “*” 键保存。
设置完毕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网友:
原来是个空壳啊,我去!心得真是在心里啊

网友:
是有内容的  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
我点击编辑能出来原来的内容

现把原文贴到下面
刚接到Fex电话,快递到了,毫无疑问,当然是最近买的 eZ430 无线手表了。
马上到门口接快递,回到实验,迫不及待的打开快递。手表蛮漂亮的,稍微看了一下盒子里的简要说明。
大概了解了一下各个按键的功能。手表上的时间和日期都不对,马上进行设置。设置时间几分钟就好了。
设置日期的时候,以为设置完毕后按 “#” 键保存,试了一下不行。到TI官网,找到使用说明,才知道是按 “*” 键保存。
设置完毕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网友:
希望有后续的学习 我的一直没有用到

网友:
要是适用范围广一些我就买了~~~~~~~~~~~~~~~~~~~~~~~~~~~~~~~~~~~~~~~~~~~~~~~~~~~~~~~~~~~~~~~~~~~~~~~~~~~~~~~~~~~~~~~~~~~~~~~~~~~~~~~~~~~~~~~~~~~~~~~~~~~~~~~~~~~~~~~~~~~~~~~~~~~~~~~~~~~~~~~~~~~~~~~~~~~~~~~~~~~~~~~~~~~~~~~~~~~~~~~~~~~~~~~~~~~~~~~~~~~~~~~~~~~~~~~~~~~~~~~~~~~~~~~~~~~~~~~~~~~~~~~~~~~~~~~~~~~~~~~~~~~~~~~~~~~~~~~~~~~~~~~~~~~~~~~~~~~~~~~~~~~~~~~~~~~~~~~~~~~~~~~~~~~~~~~~~~~~~~~~~~~~~~~~~~~~~~~~~~~~~~~~~~~~~~~~~~~~~~~~~~~~~~~~~~~~~~~~~~~~~~~~~~~~~

网友:
这个好弄,你的无线连接成功了吗,每次手表开启无线后,按下DOWN就卡死了,再按也退不出来,我只有开后盖取电池复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接成功了啊,还控制PPT了呢,都试了一遍,很好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en ,距离太短了,两三米

网友:
非常好哦  很不错  果断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