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耐压测试

楼主(2013-09-09):
超级电容耐压测试
超级电容耐压测试设置时间为60S,漏电流为5mA,测试时会不会因为电容充电时间过长导致耐压测试不能通过呢???

网友:
多大耐压值,多大容量的法拉电容,漏电流5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V 10F的

网友:
什么的测试条件,测试超级电容是有标准,按什么标准测试的呢

网友:
电容容量越大,漏电流也应相应大。
按照超级电容耐压值测试标准,超级电容的耐压值,是将电容器恒流充电至额定电压恒压24h,然后在室温条件下开路静置24h后,电容器的端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即为其电压保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