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输入频率与输入阻抗的关系

楼主:
求助:为何搭的集成运放电路输入阻抗固定,输入频率变化,输入信号衰减倍数也严重变化?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增益带宽积是否满足你所用运放的要求。

网友:
我们用的是电流型的运放,应该不受带宽增益积的影响才对啊

网友:
楼主看看一般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就知道了,不管使用的是运放,还是三极管;不管是电压型运放还是电流型运放,它都存在幅频特性不平坦现象,不然就成为“理想器件”了。

再者,电路的组织形式也对幅频特性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