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接受FIFO中的数据

楼主:
最近在F28035最小系统板子上开发一个DA卡系统,一块板子发送数据,另一块板子接收数据,需要通过发送和接收FIFO收发数据,接受和发送FIFO都能存放4个字节的数据,所以我的设计的是接收FIFO每接收到4个字节数据就产生一个接收中断读取FIFO中的数据。但是这样的话会有缺陷,如果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都在不间断进行,数据收发都不会产生错误,如果中断,比如信号传输线断开又连接上,这时候数据接收就会错误,我的解决方法是每当发送一个数据块(4个字节)时,就对接收FIFO进行清空,这样就不会因数据接收错位而错误接收数据了问题出来了,如何有效的清空FIFO??有大侠懂不,望不吝赐教

网友:
队头和队尾指针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语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FO是一个寄存器,没有什么指针啊

网友:
不管内容,只动指针。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B:
“对接收FIFO清空”,手册上明确说明使用读的办法。

占了几个FIFO也可以知道。

网友:
楼主应该使用全双工功能,我觉得这样更好,

不管你指的是SCI还是SPI,都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接收FIFO清空”,手册上明确说明使用读的办法。

占了几个FIFO也可以知道。

大神

网友C: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复位FIFO指针为0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重新启用FIFO

这样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复位FIFO指针为0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这样是简单,但还要重新设置FIFO。

实际上,楼主在和大家玩“脑筋急转弯”,我也被迷糊了!

“我的解决方法是每当发送一个数据块(4个字节)时,就对接收FIFO进行清空,这样就不会因数据接收错位而错误接收数据了,问题出来了,如何有效的清空FIFO??”

如果FIFO里面的数据不使用,还清它干吗?
如果FIFO的数据是有用,那么必须要读它,一读不就自动清除了吗?

网友:
还有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简单,但还要重新设置FIFO。

实际上,楼主在和大家玩“脑筋急转弯”,我也被迷糊了!

“我的解决方法是每当发送一个数据块(4个字节)时,就对接收FIFO进行清空,这样就不会因数据接收错位而错误接收数据了,问题出来了,如何有效的清空FIFO??”

如果FIFO里面的数据不使用,还清它干吗?
如果FIFO的数据是有用,那么必须要读它,一读不就自动清除了吗?

我的问题跟楼主差不多,用的28335.
interrupt void scicR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16;i++)
        {
           rdataC=ScicRegs.SCIRXBUF.all;         // Read data
        }
        if(rdataC[0]==0xEB&&rdataC[1]==0x90&&rdataC[2]==0xEB&&rdataC[3]==0x90)
        {
     if(rdataC[4]==0x00&&rdataC[5]==0x06)
     {Tyd=1;}
     else if(rdataC[4]==0x01&&rdataC[5]==0x03)
     {
       Tyd=2;
     }
     else if(rdataC[4]==0x01&&rdataC[5]==0x04)
     {Tyd=3;}
    }
    else
    {
            Scic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Scic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ScicRegs.SCIFFRX.bit.RXFFOVRCLR=1;  // Clear Overflow flag
        Scic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80;          // Issue PIE ack
}
问题是这样的,我接收中断使用的16级FIFO。上位机给我传16帧(EB90EB9000060102030405060708090A)的数据正好进一次中断,然后判断前四个是不是EB90EB90以及功能码。但是这种方法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假如第一位错误比如先发过来一个01,然后才是需要的16帧数据,这样当FIFO接收到09时就会进入中断,读过FIFO数据后 FIFO清0,然后0A就留在了FIFO第一位,然后等满16级再次进入中断,这样就会出现一直错一位数据。所以我想当判断接收错误时,把FIFO清0,这样下次再接收EB90EB9000060102030405060708090A时就不会错位了。但是发现清不了还是一直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跟楼主差不多,用的28335.
interrupt void scicR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

对于这种情况,应该使用软件重新整理数据,不能从FIFO上考虑,因为如果让FIFO完成,需要设置,模块的设置改来改去,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Sci*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Sci*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这两句是可以使用的,但记得不能在SCI中断里面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