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款常用FLASH芯片

楼主:
嗯,也许你知道,俺弄M25P80弄得相当蛋疼。
我觉得我好像时序写的对了。只是不会操作FLASH芯片

比如我就不明白,在写字节以前先擦除是什么意思?
是相当于写入一个0xff先么?

M25P80的例程很难找。

所以求介绍,介绍一款很常用的FLASH芯片,希望能找到比较靠谱的例程,赶紧把这破事解决了。

我试过找ATMEL的AT25,比如1024这个芯片,发现它和M25P80的引脚是全兼容的。
但是搜索了发现还是找不到太好的参考例程。

另外就是,接口电路怎么接。
我发现恒忆的pdf中,有两个电阻,一上拉一下拉,真奇怪。
而ST的,我买的也是ST的,pdf中则没有这两个电阻。

还有就是CPOL CPHA的极性问题
我想也许不需要设置,它的意思是,M25P80自己可以适应这两种极性中的一种?

网友:
我试过先写一次某个地址0xff,然后再写数据,发现没用。

网友:
所有的FLASH操作都差不多,写入前并非一定要先擦除,只要写入扇区已经擦过了就不必再重复。
与传统EEPROM不同,FLASH不支持覆盖写入,所以在数据更新前如果扇区非空(全1)就要先进行擦除操作,写入FF是不行的,对FLASH而言,存储单元是只写0不写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看来我刚刚想到的是对的
白花了我38快从淘宝买了一块AT45模块......

网友:
flash的写入和擦除是要有一定的时序命令的~用之前先擦除,所有单元变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老师......节日快乐

俺也说说这事
晚上回来我试了试先做一个 全快擦除的动作。
可是,发现还是没用

不过我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可能是那个检查 写入是否完成的地方也有问题。
在M25P80里,这是通过读状态寄存器的第0位来检查的。

我记得看过手册里说,整块擦除最多要十来秒来着,我想再少也得点时间。
可从时序里,我发现,基本就没什么时间停留。

事实上,无论读状态寄存器还是读数据,读出来的总是0x08好奇怪。

这事纠结了一两天了。
就想着反正淘宝上买了一个AT45,还有程序配套,他不给程序,我直接退了我~~~
那就等过几天到了再想吧。。

只要把这个写会了,总是可以把M25P80依葫芦画瓢搞定的,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我就不用M25P80呗~~

之所以把这个事情写出来。
是为了当一个暂时告别,心能定下来做其他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教师节跟俺可无关啊……

所有FLASH的擦除、写入都需要时间,可以读状态字也可以直接延时,有问题的话说明操作指令或时序有问题,这还需仔细看看器件手册,例程的意义其实不大,有一定编程基础并能读懂器件手册的话,自己写程序的收益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俺来说,你就是老师.......

网友:
你好,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帮助,FLASH芯片,尤其是nand flash芯片,读写速度快,但是并不是快到什么飞起来的地步。如果你用的并口,你需要关注一下成功写入的时序信号,我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是,一个时序信号的延时不够,导致我写入不成功。 另外,新擦除,应该可以用命令操作,直接来的,不是写入0xFF,擦除后的效果确实是全部oxFF,但是不是你写进去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原件内部,bit转换,在写入数据的时候,他只能把1变成0,但是不能把0变成1,所以你写入0XFF这样方式是不行的,仔细看看操作手册,我记得是可以写命令直接整个扇区擦除。  总之,遇到问题的时候多反复看芯片资料的操作手册,通常里面都是比较详细的,只是有些细节可能之前没有关注过,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