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单片机控制sd卡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单片机控制sd卡的问题,怎样能够降低SD卡因为断电或热插拔等导致数据出错的概率呢?各位朋友,在软件或硬件上有什么处理方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出错啊,最多可能后面的几个扇区数据没有写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这样会不会导致文件破损呢?

网友:
给个写入指示灯,灯亮则不能关电或拔下。怕断电的话,要设计一个后备电源,掉电时自动写完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对sd卡的读写是凌驾于文件系统之上的,也就是说单片机的读写是不受文件系统限制的,你可以读写任何一个扇区,至于要对文件系统进行保护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所以不仅是断电的问题,完全的文件系统维护就话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看这大神写得不错,经验丰富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77465&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