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的头文件有点迷糊~

楼主:
#include "inc/hw_ints.h"和#include "hw_ints.h"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我的Keil的头文件里有#include "inc/hw_ints.h"但是在文件里没有找到#include "inc/hw_ints.h"。只有#include "hw_ints.h"。还有就是#include "hw_ints.h"和#include "hw_ints.c"的区别~~

网友A:
你那个是头文件的目录地址没搞清楚
如果你的头文件放在Keil根目录下就不用写inc/什么了,如果放在inc文件夹下面就要用相对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头文件的目录地址没搞清楚
如果你的头文件放在Keil根目录下就不用写inc/什么了,如果放在inc文件夹下面就要用相对地址了

:rose:

网友:
是楼主c语言学的有点迷糊……

网友:
直接include 头文件  也行啊
option 里面  一般都有source path  那里设置下路径就ok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源码在ide的默认工程文件夹下-----#include  “sample.h”
否则应该包含子文件夹---------------------#include  "document/sample.h"
一般不建议使用#include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