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进行在线调试 电机一上电运行ccs就断开连接

楼主:
使用ccs进行在线调试 电机一上电运行ccs就断开连接 显示如附件

usb显示:此设备可提高性能 如果讲此USB设备连接到高速USB2.0端口,可以提高其性能

换了三个板子两个仿真器都这样 驱动和ccs也重装了很多遍 现在怀疑硬件上逆变电路对控制板有影响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用光耦隔离,不要单片机和电机直接连接
可能是因为USB不足以提供电机的驱动电流

网友:
调试口隔离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朋友说的小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 用ipm驱动 强弱电已隔离 并非usb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隔离 具体隔离哪里?

网友:
【C2000 LaunchPad】使用的仿真器就是隔离的,使用时,记着把GND、5V、 3.3V那三个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研旭的xds510.。。。

网友: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