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通过耳机接口与手机通信——功率曲线

楼主:
如果使用耳机接口作为外设电路与iphone之间唯一的连接,那么电路必须从耳机接口取电,也就是需要依靠音频芯片输出的能量来驱动电路
iphone的音频输出功率有多大呢?是否足够驱动外部电路呢?带着这些疑问,可以先测试iphone手机一个声道的输出功率。
下图是利用iphone输出20到20KHz的信号在不同的负载阻抗下测试得到的输出电压有效值和输出电流以及输出功率的关系。
其中抛物线形的曲线是输出电压与输出功率的关系,带圈的曲线是输出电流与输出电压的对应关系。输出功率在输出电压为240mV的时候达到峰值,这个时候输出功率达到15.6mW,输出电流约为66mA。

网友:
版主厉害,把功率曲线和电压、电流关系都绘出来了,这下就能比较直观的理解接口的驱动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