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之 SimpliciTi的SMPL_Ping()

楼主:
重构这本书,和这个话题,偶在这版块里都提了很多次了,虽然,嗯,那啥,都没啥动静,不要紧,咱继续~~~

嗯,其实这本书我已经放下很久了,看了很久的 软件测试艺术 以及刚打算重新看一遍的 C嵌入式测试驱动开发 那本书。
然而,我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展开 测试。

最近,遇到一个挺麻烦的问题。
嗯,我一直都在弄CC2530,这是俺的工作。
我用SimpliciTi这个Ti私家的协议栈。普通的收发嘛,是木有问题了。

不过在用它提供的扩展API,比如SMPL_Ping(),今天的主角时,遇到了不少麻烦。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不是没有想到过怎么直接看源码,去看懂这个函数。
但粗粗看了看,我发现,这个函数涉及了一系列底层的操,而这个底层的操作又是一个很复杂的API
嗯,没错,就是SMPL_Ioctl(),从我第一次看API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反模式的 孽障,因为它几乎什么都能干,太恐怖了。

所以,我一直踌躇莫展,嗯,其实说起来,如果我早几天想到这个事情,也许我就不会挨K了~~~
现在想起来,从技术或者非技术的角度来看,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真是至理名言。

今天呢,其实,我的主要任务是写文档,否则又地挨K了。
但是鉴于昨晚我想着想着,突然想到了其实这正是个好机会实践重构,并且想到了一些看起来比较靠谱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今天不做又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我决定,边写文档边干这件事,然后就直播吧~~~

现在先写一下想到的那些比较靠谱的方法:
还是写在沙发贴吧,反正绝对没人跟我抢

网友:
测试套件的建立

测试套件
   不管是马丁福勒(重构一书的作者),还是Kent Beck,以及测试驱动开发 的说法。一套测试套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此前我一直一筹莫展的原因正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为这个SMPL_Ping()函数写一套测试用例。
   原因是多方面的:
   尽管API里提供了这个函数的说明,然而,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配套使用(很显然,对于无线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这个设计思路下的API,许许多多的API都是成对配套使用的。)
      而我粗粗观察过返回值,却发现它的返回值很奇怪。我束手无策。

    但是昨天晚上,我想到的事情恰好是反过来的,既然我不知道这个API具体要怎么成对配套使用,而这很可能就是我要深入实现代码内部理解的部分(马丁福勒使我相信,并且我发现我已经下意识养成了这个习惯,通过重构理解代码,特别是别人的代码。)
    但是,我仍然可以通过唯一可以进行的接口来进行测试。

    所以,第一步,我要增加的测试用例非常简单:
    1.针对不同的linkID,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了解,我选择了三个等价类:
       1-1.默认,未建立的0;
       1-2.目前正常已经建立的ID号;
       1-3.0以外,但未曾正常建立的ID号;

     2.对于上面的1-2的一个细分情况: 那就是建立这个ID的另一个节点 存在 和 不存在的情况(断电或者上电);

      我要观察这样调用时,返回值各是什么;
      同时,基于我并不保证每次调用都会返回相同的结果(这也是基于我先前做这部分调试时的一个经验)。
      所以返回结果我会存储在一个Trace里——我个人常干这种用缓冲存储一系列轨迹值得做法,因此我都取名为Trace;

网友:
然后呢?

然后呢?
额,其实对于 重构这本书,我还特么不小心误解了 评注版 的意思,买了一本 英文版,我其实没看多少。

因此我并不知道具体的哪些方法是如何的。
但是我会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方式进行的......

因此,对于然后干什么这个问题......
那,那当然是我接下来做了才知道啊~~~

至于现在,我的天,10点了,我还是赶紧开始写文档吧~~~不然又是挨K的节奏啊

网友:
2.实际建立的测试套件——自动测试暂时没戏

我一直都希望可以建立自动测试。
然而我面对的情况总是没那么容易。
比如前面提到的测试套件,实际上,是不可能自动测试的。

因为我需要 关闭/重启 另一台链接着的 开发板 ——不过,我倒是突然想到,这个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做一个平台,供电不就行了?
嗯,这个主意不错的说。 先押下

实际上,我做的这个测试套件,呵呵,可以说,没什么新意。
不过我把这一部分独立抽取出来了,最终我实际嵌入代码的只有一句函数调用,倒也有点意义。
static smplStatus_t Trace[50];
static U8 TracePointer = 0;

void PingResult_Rec(smplStatus_t comeout)
{
     Trace[TracePointer++] = comeout;
     if(TracePointer >= 50)
        TracePointer = 0;
}

smplStatus_t PingReplace(linkID_t lid);

void smplPing_Test(linkID_t TestID)
{
     PingResult_Rec(PingReplace(TestID));
}

这里解释一下,这个PingReplace正是我要测试的 SMPL_Ping 的一个副本。
因为我要对它进行重构。

网友:
贴出这个待测的靶子 SMPL_Ping(也即是 PingReplace)

/******************************************************************************
* @fn          nwk_ping
*
* @brief       Called from the application level to ping a peer. A small
*              payload is sent that includes a tid to detect correct reply.
*              Caller does not supply payload.
*
* input parameters
* @param   lid     - Link ID representing peer to ping
*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   SMPL_SUCCESS   valid reply received
*           SMPL_TIMEOUT   no valid reply received
*           SMPL_NO_CHANNEL  no channels returned on a scan
*/
smplStatus_t nwk_ping(linkID_t lid)
{
  connInfo_t  *pCInfo   = nwk_getConnInfo(lid);
  smplStatus_t rc       = SMPL_BAD_PARAM;
  uint8_t      done     = 0;
  uint8_t      repeatIt = 2;
  uint8_t      msg[MAX_PING_APP_FRAME];
  uint8_t      radioState = MRFI_GetRadioState();
  union
  {
    ioctlRawSend_t    send;
    ioctlRawReceive_t recv;
  } ioctl_info;

  if (!pCInfo || (SMPL_LINKID_USER_UUD == lid))
  {
    /* either link ID bogus or tried to ping the unconnected user datagram link ID. */
    return rc;
  }

  do
  {
#if defined(FREQUENCY_AGILITY) && !defined(ACCESS_POINT)
    uint8_t     i, numChan;
    freqEntry_t channels[NWK_FREQ_TBL_SIZE];

    if (repeatIt == 2)
    {
      /* If FA enabled, first time through set up so that the 'for'
       * loop checks the current channel. This saves time (no scan)
       * and is very likely to succeed. Populate the proper strucure.
       */
      SMPL_Ioctl(IOCTL_OBJ_FREQ, IOCTL_ACT_GET, channels);
      numChan = 1;
    }
    else
    {
      /* If we get here we must scan for the channel we're now on */
      if (!(numChan=nwk_scanForChannels(channels)))
      {
        return SMPL_NO_CHANNEL;
      }
    }
    /* Either we scan next time through or we're done */
    repeatIt--;

    /* this loop Pings on each channel (probably only 1) looking
     * for peer.
     */
    for (i=0; i
    {
      nwk_setChannel(&channels[i]);
#else
    {
      repeatIt = 0;
#endif  /* defined(FREQUENCY_AGILITY) && !defined(ACCESS_POINT) */

      ioctl_info.send.addr = (addr_t *)pCInfo->peerAddr;
      ioctl_info.send.msg  = msg;
      ioctl_info.send.len  = sizeof(msg);
      ioctl_info.send.port = SMPL_PORT_PING;

      /* fill in msg */
      msg[PB_REQ_OS] = PING_REQ_PING;
      msg[PB_TID_OS] = sTid;

      SMPL_Ioctl(IOCTL_OBJ_RAW_IO, IOCTL_ACT_WRITE, &ioctl_info.send);

      ioctl_info.recv.port = SMPL_PORT_PING;
      ioctl_info.recv.msg  = msg;
      ioctl_info.recv.addr = 0;

      NWK_CHECK_FOR_SETRX(radioState);
      NWK_REPLY_DELAY();
      NWK_CHECK_FOR_RESTORE_STATE(radioState);

      if (SMPL_SUCCESS == SMPL_Ioctl(IOCTL_OBJ_RAW_IO, IOCTL_ACT_READ, &ioctl_info.recv))
      {
        repeatIt = 0;
        done     = 1;
        sTid++;   /* guard against duplicates */
      }
    }
  } while (repeatIt);

  return done ? SMPL_SUCCESS : SMPL_TIMEOUT;

}

网友:
这个函数看起来很长很复杂。
所以,即使不看重构的那些具体方法,我也一定会选择分而治之。
分解成几个小模块。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不爽这种用宏来开关一部分源码的方式
——后来我考虑过,即便我要这样做,那我也会选择把这一部分做成一个独立的函数,然后在这个Ping函数里调用这个函数,而非直接把实现写在这里。

再考虑这个 宏。
(你们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所以没办法了解,且听我说就好)
#if defined(FREQUENCY_AGILITY) && !defined(ACCESS_POINT)
FA是指频率调整,然而我这个项目里并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为了简单,现在我决定忽略它。

于是这一部分,在PingReplace里直接去掉。
去掉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小细节——这种事,坦白说我干过,所以我知道它有多么不好,代码既不优雅,还容易出错——我就出过 ,错在{}这个括号个数不匹配。

与此同时,我们再看代码,就发现。
这样之下,repeatIt已经没意义了。
于是去掉。
同时 包在最外头的 do-while结构也没用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实际上,下面最重要的工作是一组基于SMPL_IOCTL的 收发确认。
为了简便,更集中在这个点上——
实际上此前,我利用上面的那个 测试套件,没有怎么分析的情况下,我发现问题的关键以及功能 都是靠这部分实现。

因此上面写的其实是一个结果。

最后得到这样一个函数。
  typedef union
  {
    ioctlRawSend_t    send;
    ioctlRawReceive_t recv;
  }Ioctl_InfoStr;

uint8_t Ping_SendAndRecv(connInfo_t *pCInfo)
{
      Ioctl_InfoStr ioctl_info;
      uint8_t      msg[MAX_PING_APP_FRAME];
      uint8_t      radioState = MRFI_GetRadioState();

      ioctl_info.send.addr = (addr_t *)pCInfo->peerAddr;
      ioctl_info.send.msg  = msg;
      ioctl_info.send.len  = sizeof(msg);
      ioctl_info.send.port = SMPL_PORT_PING;

      msg[PB_REQ_OS] = PING_REQ_PING;
      msg[PB_TID_OS] = sTid;

      SMPL_Ioctl(IOCTL_OBJ_RAW_IO, IOCTL_ACT_WRITE, &ioctl_info.send);

      ioctl_info.recv.port = SMPL_PORT_PING;
      ioctl_info.recv.msg  = msg;
      ioctl_info.recv.addr = 0;

      NWK_CHECK_FOR_SETRX(radioState);
      NWK_REPLY_DELAY();
      NWK_CHECK_FOR_RESTORE_STATE(radioState);

      if (SMPL_SUCCESS == SMPL_Ioctl(IOCTL_OBJ_RAW_IO, IOCTL_ACT_READ, &ioctl_info.recv))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fn          nwk_ping
*
* @brief       Called from the application level to ping a peer. A small
*              payload is sent that includes a tid to detect correct reply.
*              Caller does not supply payload.
*
* input parameters
* @param   lid     - Link ID representing peer to ping
*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   SMPL_SUCCESS   valid reply received
*           SMPL_TIMEOUT   no valid reply received
*           SMPL_NO_CHANNEL  no channels returned on a scan
*/
smplStatus_t PingReplace(linkID_t lid)
{
  connInfo_t  *pCInfo   = nwk_getConnInfo(lid);
  smplStatus_t rc       = SMPL_BAD_PARAM;
  uint8_t      done     = 0;

  if (!pCInfo || (SMPL_LINKID_USER_UUD == lid))
  {
    /* either link ID bogus or tried to ping the unconnected user datagram link ID. */
    return rc;//
  }

  done = Ping_SendAndRecv(pCInfo);
  if(done == 1)
     sTid++;

  return done ? SMPL_SUCCESS : SMPL_TIMEOUT;
}

网友:
然后......
然后正当我刚开始挖出要重点弄得点的时候......
嗯,俺要下马了。

之前boss问方向,俺选择了win32位。
于是现在就要弄CBuilder

之前还想着一边弄这个东东。
不过两星期要交出一个串口助手,看来有点痛苦。
回想起这几天赶地痛苦,还是要继续靠谱才行啊~~

至于这个东东,额~~
真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开始了~~~

CC2530,即将从正职变成业余。

也就是说,业余
在uS,在PSoC4(当然这个只会持续一段时间).....
以外,又多了一个 CC2530?!

不过,额,其实说起来,本来我就是想弄弄上位机,进而到数据库什么的......

突然有一种略微奇怪的感觉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