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放大镜台灯那个小凸透镜的正反面方向么?[技术知识帖]

楼主:
你知道放大镜台灯那个小凸透镜的正反面方向么?
那个小凸透明是平凸透镜,一面几乎是平的,一面是凸的,那么,凸的一面是应该朝上插还是朝下呢?
我现在是知道了,那么你知道么?说说为什么

网友A:
平面的向上,不容易碰到眼睛 对不?

网友:
没用过那么高级的,我手里花两元钱买的放大镜,两面都是凸的,没有反正面

网友:
说说为什么,科普一下呗

网友:
应该凸的朝上吧!聚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面的向上,不容易碰到眼睛 对不?
还不知道结构?两个镜片的
上个照片

网友:
我也奇怪到底有没有区别了,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
我找个做光学设计的同学问问,等着答案呀

网友:
不过楼主的试验装备 ,我稀饭

网友:
严格讲有区别,但对那个台灯而言这种区别无法表现出来。
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焦点位置不同;二是在多镜片下光线的路径稍有区别从而会导致成像畸变、色散性的不同,这在照相机镜头的设计中就很明显。对于台灯,区别1可以通过位置调整解决,区别2根本不会表现出来,所以就光学上的区别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但是否有使用便利性方面的差别(不会是2楼说的那样)则要看了实物才知道。

网友A:
我做光学设计的同学给的解答:
平凸透镜,无论是平的还是凸的,对光线起的作用等价于凸透镜。在显微镜的使用中,为方便镀膜和清洁保养,一般将平的一面朝外(也就是朝下,正对被检测物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光学设计的同学给的解答:
平凸透镜,无论是平的还是凸的,对光线起的作用等价于凸透镜。在显微镜的使用中,为方便镀膜和清洁保养,一般将平的一面朝外(也就是朝下,正对被检测物品)。
谢谢回复
对于这个台灯也许是这样
不过对于显微镜,好像是有区别的,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清洁保养。您是不是再问问?

您头像中带相机,果然对于这方面容易找到答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我在问问。我念书的时候,和一个做光学设计的坐对面,一个实验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我在问问。我念书的时候,和一个做光学设计的坐对面,一个实验室的
嗯,最好再帮问问,好像和图像畸变有点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我明天回复。他上班的地方不能上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