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5.2如何通过JTAG烧写hex文件到DSP芯片F28035的Flash

楼主:
请问ccs5.2如何通过JTAG烧写hex文件到DSPF28035芯片的Flash中,最好能按照CCS5提供具体步骤,先谢过了

网友:
不知道c2000使用转换工具行不行.

网友:
同楼主问

不知楼主找到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找到解决办法没有

是否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呢,如果是,可以单独开贴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