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楼主(2013-09-11):
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定时器

网友A:
能吧,打开相应中断使能就行了呀

楼主: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和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这两个中断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
看手册
对于同一个定时器,你写的第一个应该对应是TACCR0的中断
对于TAR中断和TACCR1或者TACCR2...等对应于你写的第二个,具体是哪个引起中断的,需要再查询TAxIV

网友: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用于CCR0的益处处理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用于CCR1,CCR2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