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照明线路探测仪测试失败分析

楼主:
我们学校基本部分和发挥一出来了,在学校测试正常,到南邮测试点测试,没有信号,回来测试还是好的,测试装置都没变,板、线路,灯、稳压电源都是自己的,除了220V电源和测试空间环境变了,其他都没变,而且好多做这个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大神们分析原因!

网友:
两个可能性:1是你的系统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问题;2是测试环境改变而你的系统灵敏度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应该没有,倾向于是测试环境改变系统灵敏度不足,我们测量节能灯的是检测高频辐射信号的方法,传感器在家里测试时在线路反面信号也很强,但到了测试地点,就算靠在正面线路上也没有信号,只有在节能灯的灯座上才有较小的信号,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220V电源滤波了吸收了,还是测试空间采用了电磁波吸收?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没有这样的测试环境,肯定没办法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说明你的设计是在劣质节能灯的电磁辐射基础上搞的,悲催啊。 优质的节能灯辐射极低,这个本是有国标的,但劣质山寨货追求控制成本,EMI抑制电路基本上都省了,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节能灯还是用的我们自己的同一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如果节能灯是同一个,那么还是检查你的设计吧,必有不稳定的地方。通过外部手段是无法降低节能灯本身的辐射的,即使放在电磁暗室里,辐射源的辐射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只是没有了空间反射而已。如此,不要怀疑测试环境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啊,传感器带了好几个过去试的,都是不行,我们用的传感器上就可以知道信号大小,有指示的,所以肯定不是设计的问题,传感器是成品。关键好多组这个题目也是在那里测不出来,或者很小,无法判断,但他们也说家里没问题的。

网友:
真正的测试应该是测1试他们的频率,辐射的方法是错的,我们队和现场的老师交流了,节能灯是100hz,而白炽灯是50hz的

网友:
我们是用高频辐射区分节能灯,用电容感应测电场,感应测到的信号频率,白炽灯和节能灯都是50HZ啊,无法分辨所以才用高频辐射方法来区分的
其实撇开这个不讨论,就节能灯辐射的问题,同一个灯,辐射信号相差这么大,无法解释!
我知道的节能灯的频率在几十KHZ范围,不知道这个100HZ怎么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不是说设计的问题,而是说“品质”的问题,针对统一对象时好时坏只能说明这一点,而节能灯的辐射没有任何理由受到电网的影响,只要电网是公共电网,没有可能那个实验室的电网是自己发的电或者是其它形式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节能灯内有桥式整流,其输出是100Hz的脉动之流没错,但经电容滤波后只有100Hz的纹波,该辐射强度跟节能灯里的振荡器比差远了,而振荡器的频率在20KHz以上。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五夹板会屏蔽白炽灯的电磁场,几乎检测不到。

网友:
2013电赛结束了。K题是一个难落的尘埃。按照原理,检测线路通过电场或磁场。实际上,由于五夹板的特殊性,整个五夹板会弥漫50Hz电场,通过电场是无法确定电线位置的。而60W白炽灯工作时普通电源线辐射的50Hz磁场,两线相互抵消,漏出的部分太微弱了,一般无法检测。节能灯,国产的,EMI处理不严格,线路上有辐射,可以通过测磁场检测,当然需要信号处理;高质量的节能灯,检测线路还是很难的。
结论:检测60W白炽灯采用通常被动的方法(检测50HZ信号),是不可能的。成功的队伍是有手脚的。
      检测11W国产节能灯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