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定时器B的pwm例程

楼主:
求一个定时器B的pwm例程

网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8MHz
  CSCTL2 = SELA_3 + SELS_3 + SELM_3;        // set ACLK = SMCLK = DCO/8
  CSCTL3 = DIVA_3 + DIVS_3 + DIVM_3;        // set all dividers

  P1DIR |= BIT4+BIT5;                       // P1.4 and P1.5 output
  P1SEL0 |= BIT4+BIT5;                      // P1.4 and P1.5 options select
  TB0CCR0 = 1000-1;                         // PWM Period
  TB0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0CCR1 = 750;                            // CCR1 PWM duty cycle
  TB0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TB0CCR2 = 250;                            // CCR2 PWM duty cycle
  TB0CTL = TBSSEL_2 + MC_1 + TBCLR;         // SMCLK, up mode, clear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网友:
回帖是一个MSP430FR57XX系列MCU的TIMERB实现PWM功能的例子。你可以对照区更改PWM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