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TI的频谱分析仪底噪不同的分析

楼主:
在看到有其它网友也买了这个分析仪,突然发现我跟其的底噪相差很大。今天晚上尝试着找找原因。我主要改变了软件设置中的RefLvl,将其值分别设置如下:
RefLvl = -70dB时其底噪如下:

RefLvl = -50dB时其底噪如下:

RefLvl = -35dB时其底噪如下:

从上面可以看出设置RefLvl会对底噪的显示会产生影响。
上个帖子中【晒心得】TI的频谱分析仪-使用心得使用的信号发射器如下图所示:左边是一个433MHz的信号发射模块,右边是一个315MHz的信号发射模块。这两个其实跟我们平时见到的电动卷帘门的遥控器或者电瓶车的防盗遥控器是一样的。

当这边有信号发出时,设置不同的RefLvl值时其测到的波形如下
RefLvl = -70dB 315MHz测试波形如下:

RefLvl = -50dB 315MHz测试波形如下:

RefLvl = -35dB 315MHz测试波形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当RefLvl的设置值较低时,其灵敏度较高,测到的信号较多;当RefLvl的设置值较低时,其灵敏度较高,测到的信号较集中。就像对信号进行了滤波后的显示。
本来买这个东西的目的,主要是想调试上面的遥控器。那个433MHz的信号发射有问题,接收不是太灵敏。总是一会能收到信号,一会收不到信号。用这个频谱仪看了下信号,发现个问题,就是这个发射器的中心频点并不在433MHz,而是在433.9MHz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接收不太灵敏的主要原因。还希望懂无线通信的大虾可以科普讲解下。这个跟它的数据带宽有关吗?

网友:
还是太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
这个价位已经很便宜了啊

网友:
楼主左边的发射模块上的集成电路是什么?什么型号?现在的产品一般基于什么原理保证安全性的?或者说大多数产品有没有安全性?
至于你的原因,我不知道。不过就在前段时间,我也是用的433M的ASK模块,所谓超再生接受的那种,我估计直线差不多至少有200米(我方面感觉不强),而且因为地形和在接收方需要人告知我收到解码信号有点麻烦就没有在试更远的距离,也就是说实际肯定还可以更远的距离。发射电压,一节锂电池。不过我发射用得的是1/4天线,接受用的是1/2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电路是PT2262,你这个1/4天线和这个1/2天线是什么意思啊?看来我得去研究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是PT2262,你这个1/4天线和这个1/2天线是什么意思啊?看来我得去研究研究了!
就是普通的直的导线,1/4,1/2波长的长度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顶一下~~~~~~~~~~~~~~~~~~~~~~~~~~~~~~~~~~~~~~~~~~~~~~~~~~~~~~~~~~~~~~~~~~~~~~~~~~~~~~~~~~~~~~~~~~~~~~~~~~~~~~~~~~~~~~~~~~~~~~~~~~~~~~~~~~~~~~~~~~~~~~~~~~~~~~~~~~~~~~~~~~~~~~~~~~~~~~~~~~~~~~~~~~~~~~~~~~~~~~~~~~~~~~~~~~~~~~~~~~~~~~~~~~~~~~~~~~~~~~~~~~~~~~~~~~~~~~~~~~~~~~~~~~~~~~~~~~~~~~~~~~~~~~~~~~~~~~~~~~~~~~~~~~~~~~~~~~~~~~~~~~~~~~~~~~~~~~~~~~~~~~~~~~~~~~~~~~~~~~~~~~~~~~~~~~~~~~~~~~~~~~~~~~~~~~~~~~~~~~~~~~~~~~~~~~~~~~~~~~~~~~~~~~~~~~~~~~~~~~~~~~~~~~~~~~~~~~~~~~~~~~~~~~~~~~~~~~~~~~~~~~~~~~~~~~~~~~~~~~~~~

网友:
用着怎么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不错吧!

网友:
下单到收到货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买的这个花了5天时间,周一下单,周五收到。

网友:
请教一下,我有433M的模块,但发射功率是-10dB的,不知道要怎么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看数据手册上写Maximum input level: -40 dBm (typical) (range extendable with attenuators),也就是说测不了-10dBm的信号,我在网上买了个衰减器,加上了测试仍然不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D:

40dB的,我以前没接触过RF,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