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赛区L题现场测试5.5V 时电压输出降低的同学请进

楼主:
我们的作品在家测试一切正常,用现场的恒压源测试,高于7V都没有问题,到5.5V测试时,输出电压一下降至2.7V,用万用表测量作品输入电压仅4.6V,而恒压源显示为5.5V,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同学进来讨论。获奖不是目的,学到知识才重要。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个都没有吗?那我这个是特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它组没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电路设计问题 1)采用轨到轨运放比较放大 2)采用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调整,或者反用P沟道绝缘栅场效应管调整

网友:
我们用的是P 沟道管,性能极为优秀,用任何电源都试过,结果,评委不准我们调输入端电压,把一个极漂亮的低压差稳压电路给,,,,, 测试数据:输入电压5.44V时,输出 电压保持在稳定的4.96V,请各位专家看看。 [ 本帖最后由 ylylyl007 于 2013-9-14 07:34 编辑 ]

网友:
楼上的电路与我们类似,5.5~30V输出1A相当的稳定,TL431这样用比我们简单,学习了
使用轨到轨的运放后,调整管不用并联,一个9530足够了;
但海南评委不知何故,如此优秀的电路只给了三等奖,我们的单片机使用的是瑞萨R5F100LE,居然没加分

网友:
呵呵,你们不给奖,我们不准测试完。。。。

网友:
你们得了几等奖?

网友:
还不知道。反正失望之极。我觉得如果要公平,要从评委老师入手 培训,有的老师的理论水平确实太高了,比如,有个老师说:你们的负载将恒压源拉低了。。。。

网友B:
呵呵~~我们的在输入5V~27V时输出电压都是在5.001V,电压变化不超过0.002V的。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现场提供的恒压源本身的问题。原因是,恒压源采样显示的电压点和输出到你的板子上这段有比较大的电阻,导致最后输出到你的板子上的实际电压降低了。这个评委水平有点差,正确的测试应该是以输入到你的板子输入端的电压为准的。

网友:
呵呵~~不过我们做得再好也没能进复赛,朝中无人啊。

网友:
还有没有类似情况 ?大家说一下。如果是共性的问题,或者可以反应一下,我们不求奖了,只求弄清楚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的在输入5V~27V时输出电压都是在5.001V,电压变化不超过0.002V的。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现场提供的恒压源本身的问题。原因是,恒压源采样显示的电压点和输出到你的板子上这段有比较大的电阻,导致最后 ...
评委坚持说是我们板子负载大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按他的方法测试,全川都不应该有L题进入决赛。如果真有,那可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只要学过欧姆定律,都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有个关键人物不知道,那就是那个专家

网友:
难道是恒压源的功率不够大?

网友:
真希望得一等奖的,把他们的方案晒一下,不知道敢不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赛题没有对电源输入电流做要求,所以评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网友:
恒压源其实是没问题的,测试的点不对,应该测试电源的输入电压,而不是看恒压源显示的电压,因为恒压源显示的电压测试的点和你的电源的输入点不在一个地方,中间有电阻,所以显示的电压高于实际的输入电压很正常。是那个所谓的专家台垃圾了,连测试点的位置都没搞清楚,怎么去当评委?

网友:
哎,我们可不敢怀疑专家。。。。。。
不过,我希望能先培训一下专家,让他们 学会使用恒压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还真有,我们去南京测了,有一项出了点问题,我是四川赛区的

网友C(2013-10-02):
其实对于电赛的评委,心黑的很多啊,07年我做的是示波器的题,到北理工复评时,几个评委连差分等效采样都不懂,采样保持也不懂就pia地给我们结束了测试,给了个国二,可惜了那完美的指标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并管呢??并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并联是因为我们的管子内阻稍大了点。两只并联效果非常好。

网友E:
比学校的酱油课好很多!建议平时上课打酱油的同学多到这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