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Vishay视频 疯狂抢楼赢礼进行时!

楼主:
活动时间:即日起-20131031

活动形式:1、点击Vishay Microsite e-Learning页面,观看您所喜欢的被动元器件视频。
                 2、点击视频下面的 按钮,以“视频链接+评论内容”跟帖的方式评论该视频。

注意事项:1、
每个ID只有次评论机会,第二次、第三次评论是不需要再点击“我要评论”按钮的,不用重复填个人信息,直接跟帖即可。每次评论内容必须不一样。
                2、我们会对评论内容进行审核,抄袭他人评论或者与评论无关的不予发奖。

奖项设置:1、我们将在点评的网友中选出10名优秀点评奖(奖品:TP-LINK )。
                 2、其他点评网友有机会获得幸运抢楼奖(奖品:旅行七件套或者手电筒)。
EEWORLD将获奖楼层,以加密压缩包形式上传,本期抢楼活动结束将公布压缩包密码! 获奖楼层压缩包:
活动页面:>>
点评Vishay视频 疯狂抢楼赢礼进行时!

网友:
板凳抢一个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3.html
威世的链接器件做的挺精致的,而且比较有特色。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钽电容和MLCC电容的性能比较非常到位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2.html
这个我觉得在现在汽车行业可以用下,因为现在都高档车,保养方面自然少不了蓄电池的检查,我想这套系统正适用的高档车的人群。再有这个视频题目是不是有点欠啊。怎么会跑到电阻上了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29.html
铁氧体电感,电流到达一定程度,电感量会急剧下降,甚至到0.今天才知道。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28.html
很不错的视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Vishay贴片保险丝在额定电流下和超过额定电流时断开的时间,额定电流时 5秒内动作,2倍额定电流时1-3秒时动作,这个对保险丝来讲,一致性非常不错了。
对大脉冲电流,可以长时间的正常工作,不误动作,对负载电流不稳定的设备,加上它有非常准备的额定电流保护,非常适用于便携式的设备电池,电源部分的保护。
遗憾的是,没有讲到对高电压脉冲群的性能,比如针对室外设备。

网友:
先占位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在直流偏执电压下,随着电压升高,钽电容的电容值几乎没有变化,而PLCC电容的值下降了将近一半
Vishay的钽电容果然给力

网友:
热电效应主要应用于传感器和热的利用上。他是个很有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技术。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2.html
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智能电池功能好强大,很给力。可惜手中没米,不然可以弄一套。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3.html
Vishay Dale连接器产品种类也很多,包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镀层、不同的样式和不同的应用环境,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据说还提供样品,这一点非常不错

网友:
抢个楼层先

网友:
热电动势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8.html
大三上学期的时候学习了热电动势,所谓热电动势就是同一个金属如果两端温度不同时,会形成电势差,当时老师还讲解了不同金属之间的接触电动势,热电动势的存在使我们测量的电压误差增大,同时有一种传感器就是利用热电动势的原理制作的,测温的传感器,测温传感器的一段要么放在0度的环境或者放在恒温箱里,另一端反在被测环境里,这样就可以测出被测环境的温度了,听了Vishay Dale工程师讲解的热电动势,实验生动形象,看到了同一块金属在温度变化较小时形成的热电动势,测量仪器很精密可以达到微伏,加深了对热电动势的理解,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Vishay Dale的产品减少了热电动势,很是惊讶,之前虽然学习了热电动势,但是没有听说过什么方法能减少热电动势,如果Vishay Dale工程师能从原理上给我们深入的讲解降低热电动势的方法,那就太赞了,通过观看Vishay Dale的热电动势视频我学习到了不少知识,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扩大我们的视野,谢谢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7.html

非常丰富的电阻器件,不同的封装,不同的材质,不同特性,面向不同应用可以选择不同要求的电阻器件!
看视频简介,值得去了解!

网友:
Vishay贴片保险丝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28.html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Vishay贴片保险丝在额定电流下和超过额定电流时动作时间,在额定电流1A时,保险丝在5秒内就发生了动作,2倍额定电流时3秒内动作,动作迅速,保险丝的一致性非常好,让我们工程师清楚的了解到发生故障时,保险丝的动作速度,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可以长时间工作在大脉冲电流且不会误动作,保证了设备的稳定运行,贴片式的保险丝体积小,重量轻,应用与便携式产品是最好不过了,还有一个疑问就是Vishay贴片保险丝耐压性能怎样啊

网友:
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2.html
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这个视频很短,但知识很实用,通过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的这款产品,我们可以检测到电池在不同负载时的电压,电流的数值,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在做项目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负载时电池的电流大小经常是不知道的,但是要驱动某个元件,还必须知道,所以采用较多的就是实验法了,如今有了这款产品,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电池在不同负载时的状态了,该产品适用于混合汽车驱动电池或者铅酸电池,总体来说这款产品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2.html
这个视频是《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这种方式很新颖,能实时的检测工作电流波动情况,很适合用在电动车或车载电池等应用上。学习了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5.html
新型LPS电阻. 硬件小白, 长见识了.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2.html
智能电池的检测讲解很强大,未来应用会很广,掌握这个技术还是很实用的。
无论在汽车还是工业控制领域,都离不开电池检测。它让“能源”变得更智能,
进而实现功率计算,使控制得心应手。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1.html
牛逼闪闪的.
普通场合用不到这样的吧?

网友:
可引线键合的无源元件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0.html
这个真心长姿势了. 认识了一个公司.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即使MLCC电容不是稳定的,也有使用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讲的内容不就是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吗?想请教你,你的质疑是啥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抢也不算数啊,嘿嘿,赶紧参与一下吧陈哥

网友:
re

Vishay片式保险丝技术评估(产品演示)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28.html

对保险丝的工作原理和实验方法讲的很详细,对于电路保护及故障分析有很大帮助

网友:
re2

钽电容和MLCC电容的性能比较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讲述两种电容在不同电压条件下的稳定性,钽电容的稳定性超好,但价格还是要贵一些,不是必须不会采用

网友:
re3

Vishay Dale表面贴装电阻产品展示板概览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7.html

现在贴片电阻功率可能作到5W了,CPWS系列,真是利害,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短短几句话就将 钽电容和MLCC电容的性能介绍了出来,说到了点子上,非常好!而且还可以锻炼英语!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钽电容的性能果然不是吹的
可惜价格在那里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2.html   智能电池检测电阻性能 这个创意不错,用在电池管理系统上正合适,是一个好的思路,只是不太清楚价格怎么样,会对成本造成多大影响!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3.html    连接器产品只是有点蜻蜓点水,没记住写什么,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更详细的介绍。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0.html
可引线键合这种东西确实挺有意思的。平时接触的比较少,他是利用热、压力、超声波能量为使金属引线与基板焊盘紧密焊合,实现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互连和芯片间的信息互通。在理想控制条件下,引线和基板间会发生电子共享或原子的相互扩散,从而使两种金属间实现原子量级上的键合。学习了!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钽电容和MLCC电容的性能 介绍的不错  很好地学习了下  不过看了两遍  英文不好  看底下的字幕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专家用图形的方式,清楚的展示了 钽电容和MLCC电容在电压从0到额定电压时电容值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钽电容电容值一直很稳定,而MLCC电容电容值下降达到50%

视频有中文翻译,很棒!

网友:
ppt做的很精彩啊,动画效果不错。当然了vishay的元件也很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电阻性能测什么呢,阻值准不准啊?但我看片子,是测蓄电池唉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43.html
钽电容和MLCC电容的性能比较

在演示中看到随着电压提高,钽电容的容量不变,而MLCC容量下降明显。对MLCC的容量变化很在意的特别注意哦。
演示只提到容量与电压的关系,实际可能还有与温度等的关系呢。

百度告诉我:
MLCC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英文缩写.(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8.html
热电动势EMF

短片是演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的问题。实际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大都不在意罢了,设计是不注意,经常是出了问题才四处找原因,最后——原来如此。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Vishay/2013/0902/down_937.html

Vishay Dale表面贴装电阻产品展示板概览

自己经常设计PCB 板 常用的就是0805 和0603的电阻,哈哈 看完这个视屏之后 对各种的电阻的大小和功率 有了定性的认识,在以后的设计中更要考虑最小的成本,还要认真的计算电阻所需要的电阻。选取合适的电阻,还有就是视屏里面出现了很多平常没见过的电阻,真的是长见识了  ,这个视频真的不错 ,赞一个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