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移动电源

楼主:
前段时间作比赛,认为可以报销花费。所以就买了一个5V(6000mAh)的锂聚物电池,现在闲置下来。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手机移动电源来使用,电池的输出
电压为5.2V,电流暂时还没测。而且不清楚手机的最大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的值的大小,希望大家有做过的,能给我一点建议。

网友:
不是吧 怎么可能是5.2V呢?有点问题啊,难道已经内置升压电路了?

网友:
5.2可以直接接手机充电的   充电电流视手机而定
那移动电源肯定内部已经升压了

网友:
手机使用的就是5V充电的。这个电源可以直接使用。
测试为5.2V,或者测量有误差,但这并不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买了两个,一个是3.7V,一个为5V。对于5V的内部电路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敢试,万一烧了,那就是一个手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买了一个5V(6000mAh)的锂聚物电池”, 它不应该是称“电池”的,
移动电源一般就是用在手机上的东西,没什么不敢用的,如果把手机烧坏了,说明你的手机质量太差,烧坏也应该,-----当然人为接错或者这个移动电源质量过差除外。
5.2V应该是开路输出时的电压,带载后应该低于这个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斑竹。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