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串口的数字万用表创意进度帖+RL78/G14开发套件初体验

楼主:
刚刚收到板子,我就打开来,发现有个小巧的DVD光盘,插入光驱,很快打开来,发现开发软件和资料已经一应俱全。因此我直接autoplay该光盘(或者打开光盘双击setup.exe),一步一步的下一步,接受等单击之后,finish,搞定,然后弹出一个说明pdf,很不错,上面写的是很清楚了。

从开始菜单找到Renesas Electronics Tools---》YRPBRL78G14-Demo
运行后如图:

看图左上角和右下角,点击disconnec,还有那个右下角的箭头。之后如下图

再单击Connect就建立了串口通信连接,话说那根USB线太给力了,那么长。
之后左上角变成了Disconnect   Stop
右边的数据窗口不停的滚出新数据,你可以看到,数据很有规律。
另外下面的绘图窗口开始绘制外部电压信号图,和CPU内部温度图,启动过程都会有个斜线的。
之后你会发现AD通道的线很直,通过套件里的塑料圆柱钥匙可以调整那个可变电阻的值,你会发现绘制的AD电压曲线发生了变化。

选择Real Time Clock选项卡,则可以更新芯片时钟程序的时钟信息。
单击Sync就会把你PC机的时钟信息读取出来写到芯片里。
Memory选项卡是可以往芯片内写数据,还可以读出来。其他选项卡不一一介绍,话说这个套件还有配套的演示软件都是很给力的,指定把玩一下。

网友:
另外通信过程板子上的蓝灯会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刚试了下,可以用。不错

网友:
感觉设置的不好啊 我的软件已经装过了 只是想要资料 哎  该怎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