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和电源地的连接

楼主(2013-09-12):
大地和电源地的连接
我的电路板中,电源地和大地是通过1000PF的片式X7R电容连接的,但是做电源口的浪涌实验时,在打共模的时候好像干扰没有从大地完全泄放,有一部分好像到电源地了,因为我完全断开大地和电源地的连接试验就过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麻烦哪位高人帮我指点一下,谢谢啦!
电路板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什么电路,,
这里提供一些关于大地和电源地的大牛们的观点,,请参考
有几个"地",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1.PE,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地,保护地。EMC以及保护作用。三根线输入时,黄绿相间的那根线。
2.隔离电源中,原边的GND。电解电容的副端。这是原边的参考零点。比如原边PWM控制芯片的GND就连到此。
3.副边的GND。也就是副边的参考零点。
原边GND与副边GND之间,可以接Y电容,为高频噪声提供路径。
原边GND与PE,副边GND与PE也可以接Y电容。当然也可以floating.看系统的要求了。
若是隔离电源,三个地不可短接。若测他们之间的电压,任何值都可能。
若系统是2线输入的,就只有LN,没有提供PE,适合于小功率场合。比如充电器。这里的GND就是floating,就是浮地。原边地与副边地可以接Y电容改善EMI。这个要看调试的结果。

网友B:
是不是还要并联一个1M的电阻啊

网友:
电源地和大地的连接
请问电源频繁的通断,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啊,通断的时间间隔大概20毫秒,我测了一下不管是电源电压还是经过LDO输出的电压,在电源通断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尖峰脉冲,请问尖峰脉冲是怎么产生的呀

网友:
电源地和大地的连接
那位大侠可以指教一下地弹噪声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的方法呀,我之前说电源频繁的通断会产生尖峰脉冲是不是和地弹有关呀

网友A:
电路中有大的电流涌动时会引起地平面反弹噪声。
电源20毫秒频繁的通断,产生多大的尖峰脉冲,测量的峰值多大呢,另外负载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