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PCI9056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FPGA和PCI9056的接口,PCI9056工作在C模式(从模式和DMA模式)下;
数据手册上说PCI9056每次突发读写的数据数量是可以设置的,分为1次发送1个32bit、1次发送4个32bit和1次发送多个32bit三种;
但小弟不明白PCI9056这个每次突发读写数据的数量是怎么设置的啊?是驱动程序去设置、PCI9056外部存储器设置还是FPGA可以去设置?
如果是FPGA可以去设置,在这个工作模式下,怎么设置呢?

网友:
急求大侠帮助!

网友:
9056一般使用MCU控制,FPGA一般作为MCU和9056接口时序匹配。倒是真没用过FPGA
配置9056,难道是软核?
突发传输的字长设置没有用过,不过9056大部分功能都是寄存器配置的,上位机可以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项目是上位机在驱动中配置PCI9056,请问驱动中可以控制PCI9056的输出时序么?

网友:
驱动中提供的API函数对9056寄存器等进行读写不能直接控制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手册上说PCI9056最大支持本地时钟频率为66MHz,在这个范围内的时钟直接输入给PCI9056就行了么?用不用对PCI9056配置什么?
另外,我看手册上的DMA读数据时序图是地址总线laddr一有效,所要读的数据就要同时出现在ld总线上(除第一个地址外),一个地址对应32bit,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