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源文件关系

楼主:
小弟初接触MSP430,请教个问题,比如一个工程里有好几个源文件,它们和main.c是什么关系呢?如下图

网友:
可以点开main.c的那个加号图标,就会看见和main.c有关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开main.c前面的加号了,是main.c用到的头文件,还是看不出其它c文件和main.c之间什么关系,难道是main.c中的main()函数可以调用其它c文件中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