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做开关电源的电路图,输出稳定电压30-36v

楼主:
求大神指点用uc3842做开关电源的电路图,输出稳定电压30-36v

网友:
回复 楼主:

UC3842的datasheet上面就有。

网友:
找一个36V 电动车充电器电路 开关电源的做参考即可,不难找的

推荐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隔离的开关电源而使用工频变压器,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啥不知道怎么想的,,
原理图让其参考,,随便网上找的,
反激变压器的画法有误,没点点

欢迎指导,,谢谢指出,,:carnation: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完全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