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 char *const定义的数组,怎么使用char *引用?

楼主:
TI的例程中,有:
static const char *const mainMenu[] = {
    "=MSP-EXP430F5529=",
    "1. Clock ",
    "2. Games ",
    "3. Power Tests ",
    "4. Demo Apps ",
    "5. SD Card Access",
    "6. Settings "
};

数组,引用时使用char**,
请问怎么改用char * 来引用呢?

网友:
哪个例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EXP430F5529 User Experience》例程

即EXP430F5529 官方烧在板子里的程序,它的配套资料里有这个例程。

网友:
例如,我有个可以使用字符串的程序,它只可以使用那个字符串数组中的某一列元素,如 "5. SD Card Access",  它的调用是 char *,

用什么办法可将以上数组的char * *   转换为 char * 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inMenu[]数组里的单元内容就是char *

网友:
在C  Prime PLus中找到了介绍,但没看懂。我在keil中仿真了一下。可以这样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部的是char*,但对整个mainMenu[]来说,是char **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

如果一函数func ( char * ),怎么使用这个char**,

TI例程中,使用Menu_active((char **)mainMenu, 6)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是想,在使用时象Dogs102x6_stringDraw(7, 0, "*S1=Enter S2=Esc*", DOGS102x6_DRAW_NORMAL);
的函数。
将里面的字符串,用字符串数组这个变量来代替。

怎么修改呢?

网友:
貌似那个* const是为了让地址无法更改,但是可以通过固定的地址修改内部的数据。这种写法很少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每个字串的长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这样使用,就是使用其每一列长度不固定的特点的。如果长度固定,就可以用char* 形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点让他固定长就行了,浪费一些存储但程序上简单些.要么就用一个结构存储字符串长.

网友:
强制转换为 char*   弄一个指针指向你的那些字符串 你就可以读了。
eg: function(mainMenu[0] )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明白了,你的问题不是char** 还是mainmenu[5]的问题,是char *和const char *的数据类型的区别,所以你试试:
(char *)(&mainmenu[5]);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编译通过!!!

我也试了一些办法,就是没有想到在前面加个char。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你说的很有参考价值。

(给你加分时提示超限,很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