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MSP430)编程问题

楼主:
最近小弟想学习一下MSP430,便入手了一块开发板。使用IAR5.10进行编程,用开发板例程的源文件,自己建工程然后编译,发现所生成的TXT文件烧写进单片机后程序不能正确运行,但是把该源文件所在例程的TXT文件烧写进单片机后程序却能正确运行。我IAR的工程设置那里器件和输出选项都对上啦,烧写软件MspFet也按教程要求设置好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同一个源文件编译产生不同的TXT文件呢?
        另外,我直接复制另外一个历程中除了源文件之外的所有文件(即直接拿它的工程设置),然后再添加之前用的那个源文件,发现编译后所产生的TXT文件也能在板子上正确运行。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一回是呢?是我的IAR工程设置还有没弄好的地方?还是我的软件安装有bug。求指教!

网友:
不用考虑软件bug,定是设置问题。
无仿真器的学习必定是痛苦的。

网友:
买个仿真器吧。或者打开两个.txt文件,对比一下哪里不一样。

网友:
TXT文件????没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必须得上仿真器啊,能单步调试,能发现很多不好找出的问题。也不贵,就一件衣服的钱。

网友:
也是刚接触430,还没遇见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