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P3

楼主:
最近想用TI的TLV320AIC23B做一个MP3,才看了一点资料。貌似绝大多数人的控制器都是DSP。DSP表示不会(两个DSP板子都送人了,没得学)。想用430做一个。
以前买过新科的MP3不到一个星期,坏了,保修好几个星期,没多久又坏了,果断保修,然后借给别人,从此就失踪了。据说是彻底坏了。现在趁着有空,自己DIY一个。各位同行给点建议啊。

网友:
用430来做是不可能的,速度没那么快。可以使用32位的MCU并且RAM要足够大,速度也要快,并且要有音频接口。

或者使用市面上一抓一大把的vs1003之类的做,不过这个没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先用VS1003做一个了。

网友:
VS1003贵哦,但音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