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电路板山的一个两脚的贴片芯片。万用表在二极管档,黑表笔在左端,测量两表笔之间电压为0.406V;红表笔在左端,测量两表笔之间电压为0.58V;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芯片呢?谢谢~

网友:
你弄到板子了?

网友:
这是个二极管,具体啥型号不知道,你要测量的话就拆下来再测,在电路上测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明显TVS啊,至于电压就要再查查了

网友:
为什么明显是TVS管
之前你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