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LED日光灯-LED吸顶灯电源核心问题

楼主:
[导读]当前,LED吸顶灯,LED日光灯,LED筒灯,LED灯泡等市场非常活跃,LED日光灯电源是LED日光灯-LED吸顶灯中最重要的部件,如果选择不当,LED日光灯不仅不能发挥出性能,甚至不能正常使用。
    然而生产厂家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原来做LED芯片的工厂,顺势向下游渗透,对电路知识和LED日光灯电源的了解不多;二类是原来做普通照明的工厂,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对电路知识了解一些;三类是新进的工厂,对LED电源略知一二。
    LED日光灯-LED吸顶灯电源与灯板的匹配
  一些客户先设计灯板,再找电源,发现很难有合适的电源,要么电流太大,电压太小(如I>350mA,V<40V);要么电流太小,电压太高(如I<40mA,V>180V),造成的结果是发热严重,效率低,或者输入电压范围不够。其实,选择一个最优良的串并接方式,加在每个LED上的电压电流是一样的,而电源的效果却能发挥最好的性能,因此,最好的方式是先和电源厂商沟通,量身定做。
      LED的工作电流
  一般LED的额定工作电流20毫安,有的工厂一开始就用到最大,设计20毫安。实际上此电流下工作发热很严重,经多次对比试验,设计成17毫安是比较理想的。
      LED的工作电压
  一般LED的推荐工作电压是3.0-3.5V。经测试,大部分工作在3.125V,所以按3.125V计算式比较合理的。
      LED灯板的串并联与宽电压
  要使LED日光灯工作在输入电压比较宽的范围(AC85-265V),灯板的LED串并联方式很重要。由于目前的电源一般为非隔离的降压式电源,在要求宽电压时,输出电压不要超过72V,输入电压范围是可以到达85-265V的,也就是说,串联数不超过23串,并联数不要太多,否则工作电流太大,发热严重,推荐为6并、8并、12并,总电流不超过240毫安为好。
      LED串并联与PFC功率因素及宽电压的关系
  目前市场上的电源PFC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不带PFC专用电路的,其PFC一般在0.65左右;一种是带被动式PFC电路的,灯板匹备得好,PFC一般在0.92左右;还有一种是用有源主动式7527/6561电路做的,PFC可以达到0.99,但这个方案的成本比第二种方案贵一倍,所以选第二种方案的较多。对于被动式PFC电路,也叫做填谷式PFC电路,其工作电压范围是交流输入电压峰值的一半。如输入是180V,其峰值是180×1.414=254V,峰值电压的一半是127V,再减去降压式的压差30V,其最大输出是90V,所以LED灯珠串联数最多28串。因此,要想得到比较大的功率因素,灯珠的串联数不能太多,否则,就达不到低电压的要求。
     LED的尺寸
  高度是限制的主要因素,一般用于T6管/T8的尺寸要求高度不能太高≤9毫米。T10管的高度≤15毫米,长度可以偏长,更易于散热。
   LED的隔离、非隔离
  一般隔离电源如做成15W,放在LED灯管内,其变压器体积很大,很难放进去。尤其对T6/T8灯管,几乎不可能,所以隔离的一般只能做到15W,超过15W的很少,且价格很贵。
     LED的恒流精度
  市场上有的电源恒流精度太差,市面上流行的PT4107、HV9910、BP2808、SMD802等恒流方案,误差达到±8%或±10%。恒流误差太大,一般要求在±3%就可以了。按3%的误差,6路并联,每路的误差约±0.5%,如果是12路并联,每路的误差约±0.25%,该精度足够了。精度太高,成本会大大增加。
文章来自:http://www.xjsled.com/news-3-3-140.html
来源:http://www.xjsl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