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片内ADC的用法

楼主:
谁用过CC2530片内AD?
我将AD程序写入协议栈里工作,为什么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就像没有工作似的~~

帮忙找找原因~~~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define   SYS_EVENT_MSG       0x8000  // A message is waiting event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 Received when a key is pressed
        case KEY_CHANGE:
          SampleApp_HandleKeys( ((keyChange_t *)MSGpkt)->state, ((keyChange_t *)MSGpkt)->keys );
          break;

        // Received when a messages is received (OTA) for this endpoint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MSGpkt );
          break;

        // Received whenever the device changes state in the network
        case ZDO_STATE_CHANGE:
          Sample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HalLedSet( HAL_LED_1,HAL_LED_MODE_ON );
            // Start sending the periodic message in a regular interval.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
          else
          {
            // Device is no longer in the network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IRCON > 0)
      {
        IRCON = 0;                //清溢出标志
        TempFlag++;
      }
      if(TempFlag == 5)//采样间隔 5s左右~~~
        {
                TempFlag = 0;
                for(int i=0;i<4;i++)
                {
                  InitialAD();       //初始化ADC
                  if(ADCCON1&0x80)
                  {
                    adc = ADCH;
                    adc = ~adc;//---------------------------->由补码求原码
                    adc = adc&0x7f;
                  }
                  //if(adc&0x8000)adc = 0;
                  ADCCON1 = 0X30;                //停止A/D
                }
                SampleApp_SendFlashMessage( (uint16)adc  | (2<<8) );//------------------------------------------------>修改终端/路由的id号!!!!!!!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Next - if one is available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其中,AD的设置是这样的~

void InitialAD(void)
{

        ADCH &= 0X00;                //清EOC标志
        ADCCFG |= 0X80;
        ADCCON3=0x87;                //单次转换,参考电压为电源电压,对P07进行采样
                                                //8位分辨率
        ADCCON1 = 0X30;                //停止A/D

        ADCCON1 |= 0X40;        //启动A/D

}

先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采用TI的ADC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