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上能输出正电源和负电源?

楼主:
看到有芯片能将正电源转换成负电源,但是这样的话好像不能保证正电源和负电源的误差以及噪音相同。
我使用正负电源给一种电流反馈运放供电,最大电压±7.5V,根据我的放大倍数,我想要±7~±7.5V的电压,请问是否有合适的芯片推荐?最好能低纹波。谢谢

网友:
有可以同时输出正负压的DCDC芯片,LT、MAXIM等都有,但要求较高的运放并不适合用DCDC,还是用线性电源比较好,就不要追求无意义的一体化电源芯片了。

网友:
既然楼主对电源性能这么看重,那就线性吧,不行就选电源抑制比高点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