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23 12位AD转换芯片

楼主:
AD7323,设计电路的时候VDD 接+5V,VSS 接 -15V ,请问这样采集 +-5V 的信号,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为啥不能是个+10V -10V了。你这样做的话就要看AD7323的量程是怎么算的了。

网友:
AD7323可以工作在你指定的电源下,但推荐使用平衡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吧,采集范围在合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