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电脑的数据传输

楼主:
51单片机怎么和电脑之间数据传输,我的板子上带有刷卡器模块,想把卡内的数据读到电脑里,谢谢

网友:
串口是最经济时效的 方法,但是不知你对通信速率有要求没

网友:
利用串口即可,注意需要232电平转换。PC没有串口的话可以用USB-串口桥片或直接买成品USB串口线,但要注意兼容性问题。

网友:
用了RS232 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才能把数据传过来

网友:
用ch340或PL2303模块就可以省钱省事。

网友:
当我是串口通信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