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在线视频的严重问题

楼主:
目前无法观看在线视频

点击立刻学习时弹出的窗口

点击立刻学习时弹出的窗口

网友:
换个时间再上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无法观看在线视频

更新下缓存试试

网友:
偶尔有这种意外情况。更新下缓存,或者过一会再看,一般就好了

网友:
把浏览器关了再进就行了

网友A:
谢谢各位筒子的热心帮忙!
估计是夜晚网站要休息了,昨晚实在太晚了,网站的服务器估计是太累了!
再次一并谢过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改用google浏览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gle严重有问题,我使用的为IE8才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筒子的热心帮忙!
估计是夜晚网站要休息了,昨晚实在太晚了,网站的服务器估计是太累了!
再次一并谢过了
更新下缓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