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多节电池串联能否用多通道的AD芯片检测单体电压?

楼主(2013-09-14):
多节电池串联能否用多通道的AD芯片检测单体电压?
多节电池串联能否用多通道的AD芯片检测单体电压?感觉单输入肯定不行,对于差分通道,比如CH1+、CH1-,CH2+、CH2-,CH3+、CH3-,感觉这样貌似也不能用来检测串联的电池单体电压啊?因为AD芯片对CH1+、CH1的电位都有限制,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
通道
检测
电池

网友A:
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共地问题 如果每个通道都是查分输入的 那没问题 入股哦电池数量6个或者12个 有集成芯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输入,比如CH1+、CH1-,对于CH1+端也是有电压限制的啊,而不仅仅是对差值有限制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有限制的 进ad之前肯定是要处理的 所以还是建议能用集成的还是用集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