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安装好了开不了

楼主:
打不开  然后就出现这个界面

打不开

打不开

网友:
楼主确定是安装好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好了
就是打不开  程序  更别说破解了

网友:
觉得还是keil没安装好,建议重新安装
另,如果用的是win7,建议以管理员的方式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这个是破解的通用手段
哈哈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建议你卸载之后重新找个合适你系统的软件版本安装,安装的时候请读安装说明,感觉你用的不是XP系统,不破解最多有个程序大小的限制,你的情况不像安装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用的是win7系统  但是前段时间一个学期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有天同学用过我电脑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
也许是安装软件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看楼上的建议重新再安装一次,有好多电子设计软件都是用XP系统安装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