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的数字时钟程序为什么不走?求大神指教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2^5;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rd=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uchar code table[]="   2013-9-13 FIR";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num,t;
char shi,fen,miao;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en=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dula=0;
        wela=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0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00);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g;
        sh=date/10;
        g=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
        write_date(0x30+g);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20)
                {
                        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

网友:
额滴神啊,一句注释都没有
这是写完不准备修改和看第二遍的节奏~~~~

网友:
神仙快帮我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神仙快帮我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着书上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这样写试试,另外查查硬件连接的对不对

网友:
你怎么知道时钟不走?

你用的是什么显示器?S1、S2、S3??ks0108控制的lcd,19264?

虽说你没有注释,但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用1602的样子,照着GTX的程序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走了,好像是1602液晶屏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走了就好,以后先查硬件,再查软件

网友: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改成uchar code table1[]="    00 :00 :00";
write_com(0x80+0x40+add);把0x80改成0x87
如果还出不来你看下地址分配的对吗?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还以为你使用12864呢?我以前也是出现过着问题。不过是用12864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