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Suite+ 下 测试 RL78G14的blinky程序

楼主:
环境说明:CubeSuite+
硬件:RPB RL78G14
实验目的:使P77连接的LED2闪烁,熟悉CubeSuite+ 环境。
一、运行CubeSuite+ 环境
二、选择现成的DEMO project
三、编辑代码
修改r_main.c 文件
增加延时函数
四、编译

五、下载

六、运行demo
注意:本实验中未修改成R5F104LE,修改后,编译会出些错误!
可能是不同型号之间,资源的不同,所以初始化会有警告,等慢慢熟悉瑞萨单片机后再做进一步修改!

网友:
建立新工程找不到开发板的单片机型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什么环境?

网友:
一样也是装的CubeSuite+

新建工程找不到开发板芯片的型号,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奇怪了!
是版本下错了吗?

网友:
光盘里的安装之后,有个瑞萨 e2studio,木有CubeSuite+ 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装的时候可能有问题,重新安装只选了RL78能找到单片机型号了

网友C:
RPBRL78G14板子的驱动能不能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上用?光盘里的两个驱动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PBRL78G14板子的驱动能不能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上用?光盘里的两个驱动都不行!!

你直接到瑞萨那里找下,他有不同版本供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到瑞萨那里找下,他有不同版本供下载的

找了一天了,没找到,看到的都是些信息,没下载链接,麻烦下给我个连接,我进去再找找吧!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天了,没找到,看到的都是些信息,没下载链接,麻烦下给我个连接,我进去再找找吧!谢谢啦!!!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ools/ide/ide_cubesuite_plus/downloads.jsp#

进去选择自己要的工具

点下面的同意,一步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ools/ide/ide_cubesuite_plus/downloads.jsp#

我要USB Drivers!RL78G14 的那个板子,光盘里的两个提示错误!我的WIN7 64位的系统。我在瑞萨官网里找了,没好到USB Drivers!!

网友D:
你好  请问下使用这个板子不需要使用E1吧?  我下载的时候提示错误说不能连接仿真器  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啊,刚刚开始使用这个板子  不是很熟悉  谢谢了!!

网友D:
貌似要设置跳针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下使用这个板子不需要使用E1吧?  我下载的时候提示错误说不能连接仿真器  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啊, ...

不需要使用E1
板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要设置跳针啊   呵呵

跳针都是短路的

网友:
恩  我再试试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