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方案】2013年国赛F题简易红外通信装置

楼主:
基本思路

在红外发送端,数字信号被调制为FSK信号,之后通过锁相环调频方式将模拟信号和FSK信号各调制为两个频率的调频波后,由红外发射管将两调频一并发送。在红外接收端通过滤波的方式将两路信号分离后分别解调出音频和FSK信号,FSK信号再次解调后,得到数字信号。

红外发送端

发射装置发送调频双载波,一路载波用于传输数据,一路载波用于传输音频。两路调频波使用4046锁相环调制的方式产生。数据使用FSK调制方式。两路调频波相加得到双载波,最后由双载波驱动发射管。

特别介绍一下使用锁相环产生调频信号:

使用PLL(锁相环)配合VCO(压控振荡器)的方式进行直接调频。由于锁相环的作用,VCO的振荡频率基本稳定,该稳定频率即是调频载波的频率,它与锁相环的基准频率相同。将调制信号加至VCO的控制端口,振荡频率会随着调制信号的幅度产生变化产生偏移,从而产生了调频信号。

红外接收端

在红外接收端通过滤波的方式将两路信号分离后分别解调出音频和FSK信号,FSK信号再次解调后,得到数字信号。

红外中继节点

模块接收到信号,对信号进行放大后,驱动红外发光管。

测试结果

所有指标都达到了,红外中继节点工作电流很低(卖个关子,不露家底),因为红外中继节点工作电流和中继发射距离是互相矛盾的,为了分数,舍弃了发射距离,中继发射距离只做了2米。

现在还没复测,先粗略的这么讲讲,复测完了再说详细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有照片,可以增加人气哇

网友:
楼主贴个框图吧~~~

网友:
能进复测,说明楼主还是有点实力的。

网友:
:rose:  我来坐等看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币先给楼主加上,期待楼主的照片或者框图。

网友:
LZ中继电流有多大?

网友:
我也晒下我们的方案:
发送端使用编解码芯片TP3067将语音信号调制为数字信号,同时将DS18B20测得的一字节温度数据拆分成8位,分别加在每一帧语音信号后,单片机使用异步串口通信方式,波特率115200,所以可满足要采集的8KHz,然后加个运放调理下信号,直接驱动红外管发送出去;
接收端同样使用该编解码芯片,只是将信号分离出来即可,显示出温度,同样加个信号调理电路,将语音信号还原;
中继部分可以达到3米多,但是功耗就大了很多,所以中继我们基本没得分。。。。

网友:
南京复测名单出来了,贴出完整电路以表庆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4280-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代码有木有???亲???发xiangduilun2013@163.com急需

网友:
回复 楼主:

邮箱写顺手写错了。。。 应该是xiangduilun2013@126.com

网友:
用MC34115也很不错哟
这个方案挺好
MC34115的话也还是挺给力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AD_DA来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晒下我们的方案:
发送端使用编解码芯片TP3067将语音信号调制为数字信号,同时将DS18B20测得的一字节 ...

这个方案也很给力
怎么都这么给力呢
那些天先看方案怎么都找不到
现在都出来了
看来好斗都考虑到了
但是又都不怎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