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位系统不能正常安装CCS软件?

楼主: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WIN7 32位系统,之前没有装过CCS软件,现在只要安装CCS V5.4就会遇到如图所示的错误,然后就自动退出安装程序,安装之前我已经退出了360并且关闭了防火墙,请问同志们有遇到这问题的吗?给个解答

网友:
我的win7 64 位能用!

网友:
最好目录直接设置成D:\ti

网友:
win7系统安装时,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安装程序

网友:
我一直都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程序,但是仍然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了,但是仍然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安装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吗?我卸载了360的产品,禁止了防火墙,然后安装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出现过问题,先关了杀毒软件。除了上面你贴的错误外,还要其他错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那个XXXX.log文件里面的内容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一个网友也遇到了,同样没有合理的解决办法。他的解决办法是先安装CCS V5.3然后在线升级到CCS V5.4,我是直接在线安装了CCS V5.5,这个安装过程中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