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的iic硬件模块

楼主:
小弟前几天用软件模拟的iic成功的读取了mpu6050的数据,这几天准备用f5438a的硬件模块实现,但是出问题了,在发送从机地址后收不到应答位。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常规情况,一般在I2C实现的过程中都有这个问题,LZ把你的实现思路说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id Init_IIC()
{
        P3SEL |= BIT1 + BIT2;                        //开启管脚的第二功能
        UCB0CTL1 |= UCSWRST;                         //置位UCSWRST,进行后续设置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7位地址,IIC模式,主机模式
        UCB0CTL1 |= UCSSEL__SMCLK;                   //设置时钟为SMCLK  2.5MHz
        UCB0BR0 = 25;
        UCB0CTL1 &=~UCSWRST;                         //清除UCSWRST
}
//发送模式下的开始信号
void IIC_TRANS_Start()
{
        UCB0CTL1 |= UCTXSTT + UCTR;
}
//接收模式下的开始信号
void IIC_RECEI_Start()
{
        UCB0CTL1 &=~UCTR;
        UCB0CTL1 |= UCTXSTT;
}
void IIC_Stop()
{
        UCB0CTL1 |= UCTXSTP;
}
就是这样,在发送地址后第九位就收不到从机的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