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TI eZ430-Chronos 改日期格式

楼主:
手表默认的显示日期格式是 日.月 ,看起来很不爽。晚上改了一下程序 ,改过来了。

拆手表,费了一些劲,而且装上去之后按键就没有以前好使了。。。

说一说怎么改程序吧。

1 白色的是1.1版本,在1.1文件夹里,有个 CCS和IAR,结果两个文件夹里的例程是不一样的,我一直以为是相同的例程,不同的开发环境呢。

在CCS文件夹里有个 SportWatch工程,打开这个工程,在 logic/data.c文件中 display_date 函数

// Convert day to string
            str = itoa(sDate.day, 2, 0);
            if (sys.flag.use_metric_units)
            {
                display_chars(switch_seg(line, LCD_SEG_L1_3_2, LCD_SEG_L2_3_2), str, SEG_ON);
            }
            else
            {
                display_chars(switch_seg(line, LCD_SEG_L1_1_0, LCD_SEG_L2_1_0), str, SEG_ON);
            }

            // Convert month to string
            str = itoa(sDate.month, 2, 0);
            if (sys.flag.use_metric_units)
            {
                display_chars(switch_seg(line, LCD_SEG_L1_1_0, LCD_SEG_L2_1_0), str, SEG_ON);
            }
            else
            {
                display_chars(switch_seg(line, LCD_SEG_L1_3_2, LCD_SEG_L2_3_2), str, SEG_ON);
            }

            // Display "." to separate day and month
            display_symbol(switch_seg(line, LCD_SEG_L1_DP1, LCD_SEG_L2_DP), SEG_ON);

只需要将 month 和 day 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挺好的,不是有无线升级固件的吗,我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我的用CCS老师编译错误,楼主把你的工程发上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发上来  你的CCS版本是不是低?工程里的CCS的版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手表,费了一些劲,而且装上去之后按键就没有以前好使了。。。
很可能是你没注意到没到位,你仔细看一下,有时候要用那个螺丝刀或者镊子拨一下金属片以使之下降到位,否则可能用能使用按键但是不灵光

网友:
哦 这样啊 回头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5.4

网友:
这个给力
有手表的同学可以试试
不过拆那表是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