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
想做个电池供电的装备,功能还是比较复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省电模式下,不知道用MSP430好呢,还是用STM8L的好,求各位前辈们推荐下。

网友:
这个,主要看自己对这两款单片机的熟悉程度吧。没多大区别。

网友:
谢谢,其实我都不熟悉,还想找高手帮忙开发一下呢。

网友:
我推荐430,还是430的型号多一些,选择性更广。

网友:
感谢大神们,可是,在STM版块里,推荐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