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电源电路中的电感滤波电路

楼主:
电感滤波电路是用电感器构成的一种滤波电路,其滤波效果相当好.只是要求滤波电感的电感量较大,电路的成本比较高。电路口常便用π型Lc滤波电路.
    图2—21所示是π型Lc滤波电路。电路中的cl和c3是滤波电容,c2是高频滤波电容,L1是滤波电感,L1代替π型Rc滤波电路中的滤波电阻。电容c1是主滤波电容,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中的绝大部分交流成分滤波到地。

   1.直流等效电路
    图2-22所示是π型Lc滤波电路的直流等效电路,电感L1的直流电阻小到为零,就用一根导线代替。
    由于电感L1的直流电阻很小.所以直流电流流过Ll时在L1上严生的直流电压降很小.这一点比滤波电阻要好:

2.交流等效电路
    图2-23所示是Ⅱ型Lc滤波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

对于交流成分而言.因为电感L1感抗的存在,且这一电感很大,这一感抗与电容C3的容抗(容抗很小)构成分压衰减电路(见交流等效电路))对交流成分有很大的衰减作用,达到滤波的目的。

网友:
模块级电源滤波中比较常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只是大体的说了一下
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多大个干扰信号输入,然后怎样去计算选择多大电感和电容,成本和性能达到最优。

我觉得这才是干货,我们现在就少这个玩意。

网友:
先收藏,明天再看,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我提的问题您回复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提的问题您回复一下啊

这里有份资料
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成本和性能达到最优”,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性能”和“成本”互相牵制,“性能”高几乎必定“成本”也高。
即使是指定“性能”(例如确定纹波不得大于多少),要“成本”最低也是很难计算出来的,因为电容和电感的价格在变化。你只要看看国际上铜的价格在最近几年中变化了多少就可以知道电感的价格会如何变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电感感值选择在某一数量级就可以了
不要本来是10uH的,你选择1mH的来做。可能性能很好,但是后者体积大、价格高。不是吗

我说的意思是怎么算10uH是符合你电路要求的。

我说的价格最优是一个范围,例如10块钱搞定的,你非要20,那不是冤大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