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纹波怎么算,大家聊聊吧!

楼主:
最近一直从事电源的测试工作,也看了一些电源方面的书,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buck电路的输出纹波怎么算。
自己思考了一下应该是
                                       dV=C*di*dt;
dv就是纹波了吧,di是电感上电流的值,dt是持续的时间。

但是我看好多厂家,电解电容的选择都是日本NICHICON,有什么原因吗?
电容的ESR对纹波或整个环路有什么影响?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日本NICHICON的电容是好
相对红宝石也叫蓝宝石,漏电流小,esr小,,一般都是认为要选择低ESR的系列,不过也与负载有关,负载越大,esr不变时,纹波电流变大,纹波电压也变大

网友:
对滤波效果而言,电容的ESL和ESR参数都很重要,学电子的人都该知道:电感会阻止电流的突变,电阻则限制了电流的变化率,这些影响对电容的充放电显然都不利。优质的电容在设计及制造时都采取了必要的手段来降低ESL和ESR,故而横向比较起来,同样的容量滤波效果却不同。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自然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我要设计一款电源,控制IC、MOS管、电感和电容都选好了。
我怎样确定环路是稳定的?

网友:
一般的开关电源书籍都会讲到怎么算纹波,大题分解为:滤波电容对电压的积分+滤波电容的ESR+滤波电容的ESL+noise;
见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noise是一个很飘渺的东东?在不同的环境下,那玩意不同

网友:
额,应该示波器的地线夹子会引起不少的noise。

网友:
可以参考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中第355页的分析,无论是锁相环还是开关电源,环路的稳定性分析都是一样的。
是由穿越频率的相位裕度决定,见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纹波计算比较复杂。
原则上,要将输入的矩形波进行傅立叶展开成各次谐波的级数,计算每个谐波的衰减,再求和。最后的结果不仅与滤波电感、滤波电容有关,而且与负载电阻有关。当然,计算时是将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看成理想元件,若考虑电感的直流电阻以及电容的ESR,那就更复杂了。
所以,通常都是估算,再留出一定余量,以满足设计要求。对样机需要实际测试,若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则需要更改滤波元件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难。
以Buck电路为例,电感中电流连续和断续,开关电源的传递函数完全不同。电流连续时环路稳定,电流断续时未必稳定。而电感中电流是否连续,除与电感量等有关外,还与负载有关。更要命的是,电流是否连续还与占空比有关,而占空比是由反馈电路控制的。
不仅Buck,其它如Boost以及由基本拓扑衍生出来的正激、反激等也是一样。
若要求所有可能产生的工作状态下都稳定,通常要加假负载以保证Buck电路电感电流总是连续(对Buck/Boost或反激则保证不会在连续断续之间转变),或者把反馈环路时间常数设计得非常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开关电源的响应速度)。
对输出电压可调整的开关电源(例如实验室用的0~30V输出电源),环路稳定的难度更大。对这类电源,往往要在开关电源之后再加一级线性调整。

网友:
理论计算如楼上所说,
但电解电容的选择很重要,,
在输出端采用高频性能好、ESR低的电容,高频下ESR阻抗低,允许纹波电流大。可以在高频下使用
如采用普通的铝电解电容作输出电容,无法在高频(100kHz以上的频率)下工作,即使电容量也无效,因为超过10kHz时,它已成电感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