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编译器不支持浮点数怎么办

楼主:
float Div; 编译就会出错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addsubdf3.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addsubdf3.o)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fixunsdfsi.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fixunsdfsi.o)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addsubsf3.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addsubsf3.o)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muldivsf3.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muldivsf3.o)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fixsfsi.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fixsfsi.o)
make: *** [u-boot] 错误
改成如下无符号整形就没有错误就编译通过了
unsigned int Div;

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但是一些算法必须用到浮点数,怎么办?

网友:
我晕,照着网上的做法做了一下
发现都没效果
看来只能 想办法不用这个浮点数的算法了。

网友:
用定点数来表示浮点数试试看

网友A:
这里讨论大多是单片机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讨论大多是单片机之类的
是的,通常都是我自问自答。O(∩_∩)O~,不过我会慢慢叫人过来这里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