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
电路板上的一个芯片,PCB板中标注的是U3,芯片上写的是2813,请问这个应该是什么芯片呢?测量21,31(红表笔接2、3)电压为0.555V。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脚就是三极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完全是, 图片看起来"好像"有2只脚接在一起, 也可能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