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eZ430-Chronos手表连接PC遇到大问题,已解决

楼主:
我的手表也到了,不过把玩之后就开始安装电脑客户端软件以及安装USB AP的驱动程序,当一切搞定后,按照说明把COM波特率改成了115200,一切OK了,开启PC软件,然后启动连接模式,这个时候USB-AP开始闪亮蓝色LED,这说明电脑那边的AP工作正常了,OK,再启动手表,通过#调节进入ACC模式,按下DOWN手表上的发射信号图标闪动,不过悲剧也发生了,等了半天连接不上,PC的软件始终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没有连接成功,但是我按照说明再次按下DOWN也无法退出手表的ACC连接模式了,没办法我只有开开后盖取了电池让系统复位,真悲催啊。
有谁成功的进行无线连接了,求指导

*****************************************************************************************************************************************
上面是我遇到的问题,有一部分同学购买的都是这个问题的手表,现在解决方法找到了,如下
下载软件 MSP430 Application

FET-Pro430-Lite-Setup.rar (14.03 MB, 下载次数: 184) 安装好后启动下面的软件,然后看第二幅图的配置,以及圈起来的地方,点击进去找到路径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Recovery\Chronos Watch\Applications下面的
Recovery_ez430_chronos_433MHz_2_0.txt文件,然后自动完成
前提当然是安装好上面的那个驱动,然后将手表芯的通信接口和那个UART的编程器连接好安装到USB接口上
另外附上该手表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网友:
问问wangfuchong,他之前玩过一段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硬件问题啊,另外一个坛友买了两个,其中一个跟我的毛病一样,另外一个好好的能连接和退出,那个有毛病的,重新刷了程序也不行

网友:
到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rs/msp430/f/55.aspx问问看

网友:
软件版本没有搞混吧?最新的我还没看过

网友:
电池容量显示多少?两只手表电压差不多么?

网友:
为什么我的能连接,也就是和你这个操作一样。。。就是不能够Copy System Time

网友:
戴在手腕上天线最佳匹配
至少老版本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更新了帖子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搞错,我的是其中一批的软件有BUG的,升级到2.0的软件版本就搞定了。

网友:
恭喜你解决问题。不过也只有折腾,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
这和重新编译下载一下源文件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说原来手表里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原来的代码有问题,可能我点子背,是一批下载了BUG代码的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原来的代码有问题,可能我点子背,是一批下载了BUG代码的手表。
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吧?应该有质量检验的吧?

网友:
恭喜解决了,省的来回邮寄折腾了 哈哈

网友:
我的趴在北京一个多星期了....晕

网友:
好像看到有问题的不少
给个权威解释呀
版本混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TI怎么搞的,有可能搞特价的都是混入软件BUG的,他们不想折腾了,给我们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也是 不能  Copy System Time

网友:
有BUG的,卖时明说才好,免的来回折腾

网友:
这个表示我们真不清楚啊。看看收到手表有问题的概率就清楚了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手表的发射功率是多少啊,是不是0dBm,是否可以用SA430测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发射功率好像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调整的,另外实际的通信情况带在手腕跟取出手表芯是不同的,取出手表机芯后通信距离不超过三米,戴在手腕可以达到五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没用过430,程序暂时看不懂,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重新刷了固件还是没连上 还在捣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硬件问题啊,另外一个坛友买了两个,其中一个跟我的毛病一样,另外一个好好的能连接和退出,那个有毛病的,重新刷了程序也不行
链接成功,不过距离实在太短了,只能把板子放在手边才能收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有没有那个copy time的问题?

网友:
点击进去找到路径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Recovery\Chronos Watch\Applications下面的
Recovery_ez430_chronos_433MHz_2_0.txt文件,这个目录是怎么生成的呢?文件在哪考?我没有这个目录和文件!

网友:
  葛伍论金:3.12原油回调待反弹逢低进多,原油走势分析

  消息面:

  尽管特朗普的关税计划有可能令页岩油增产步伐放缓,但欧佩克当前仍然面临着一大威胁——伊朗和沙特产生巨大分歧,伊朗可能进一步提高原油产量。

  尽管伊朗有意提高原油产量,不过目前美国经济发展比较好,只是对欧佩克造成一点影响,但并不影响油价上涨,所以在葛伍看来提高原油产量也只是让油价增长缓慢,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小幅回调但整体趋势上看涨不变。

  原油走势分析:

  日线上看布林带收口,k线收阴与上中轨之间,短期均线与布林带中轨三线相交对原油形成支撑说明原油上涨动能比较足,目前原油在61.7附近亚盘只是对上周的行情做简单的调整,下方61.5支撑较强,一旦不破61.5那么则会触底反弹,葛伍全拼加壹捌是.维.新。

  四小时来看布林带外张,短期均线5MA下压对k线形成阻力压制,MACD快慢线零轴上行红色动能柱放量强势,说明原油欧盘多头强势,指标KDJ三线有下行趋势,但个人认为只是回调整理,下跌空间已然不足,可以看61.5支撑。

  综合来看,原油目前即将回调结束,也就是看61.5支撑,一旦无法破位可以直接看多,葛伍论金个人的建议是回调做多,上方阻力可以先看62.0,破位看62.3.

  原油操作建议:

  建议61.5多单进场,止损61.0,目标62.3。

  文/葛伍论金 gewu18

网友:
是不是因为软件版本的原因造成的连接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