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插上launchpad为什么显示的驱动不同啊

楼主:
如图 我电脑win7 64位系统,launchpad确定是好的,别人电脑能用

网友:
还有个感叹号

网友:
这个驱动装不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驱动显示都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明是 msp uart 驱动但是显示怎么是这个驱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能重装原版镜像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原版的vol系统,不知道为什么就出问题了,才装不久呢

网友:
先完全卸载后再重装LanuchPad的驱动试试,注意卸载时要人工将相关目录全删除,注册表也要清理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重装系统搞定,逛论坛才想起来没结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重装系统搞定,逛论坛才想起来没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