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电赛综测题目

楼主:
题目用一片555和一片324产生四种波形,一个脉冲波,一个锯齿波,两个正弦波(一个脉冲波频率同频,一个频率是脉冲波频率3倍), 单电源10V供电,3次谐波的正弦波幅度峰峰值要9V

网友:
这题还是出的有水准。

网友:
题目是不错,不知大家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去参加测试了,我的方案是:555产生频率可调的方波,脉冲波用一个555的2号引脚的电压和一个可以调的稳定电压比较得到,这样我的脉冲波占空比就可调了,其他波形在用滤波的方法得到,三次谐波也可以用方波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得到。可谁知道,做的时候出大问题了:方波正常,比较的不行了,本来嘛比较之后应该是一个矩形波,但出来的是三角波,傻眼了。分析了一下应该是那个324有问题,后来在抽屉找到了一个st的324,随便用线搭了一下,靠。。。一模一样的电路,出来的波形竟然差那么多:瑞萨的324上升沿是另一个的5、6倍,对了发下来的数据手册,瑞萨的片子和数据手册的不一样,这瑞萨也太坑爹了,连这么简单的芯片性能这么差,无语。。。也不知就我拿的那块板子的片子出问题,还是大家都一样。。。

网友:
不知有没有完成全部指标的大神呢。。。

网友:
只做出两个波形的飘过,表示要被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示只做了方波和三角波,方波很正常,三角波有点点失真,不过都达标了。瑞萨的芯片真心不敢恭维,我们的324中有一个运放坏了,一开始以为是设计有误,结果换了另外一个运放就是好的,无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不只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做出三个波形,都有点失真。。。也不知测试结果如何。。。现在只能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省几个队去复赛,刷几个队?

网友:
回复 网友D:

50对综合测评,刷10个队吧!!哎,滤波在面包板上好好地,一焊上去就不行了,太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瑞萨的运放压摆率好像不够,我们用324做了一个跟随,跟随完了波形就失真了。当时无语,以为是我们的电路有问题,后来仔细回想,应该还是运放性能的问题。不过瑞萨的324的输出电压为Ui-0.3,这一点在非轨到轨的运放中貌似还真挺牛逼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低功耗,可是对于比赛都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功耗没测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那自己的ST的LM324有作弊嫌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怎么运放都可以换的?

网友:
日本鬼子的芯片不一直都很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额,324有四个运放,我是换了几个端口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场的抽屉找的,DIP的,只是自己实验了一下,最终测试又没有用那个,再说我也做的不好,只是我发现了瑞萨的324性能比普通的324差,我的方案实现不了,其实也是我自己水平太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瑞萨324压摆率弱爆了,加一个三极管可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G:

比赛时不能用三极管。。。比赛时那个老师还特地交代只能用电阻和电容。

网友:
方案

直接有555出方波。我记得555的方波有个可调的电阻是 来调节占空比的,然后再由运放积分产生锯齿波。然后在差分,就是正弦波了,这几个的频率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有运放直接产生正弦波,放大,就ok了。至于上面说的要什么滤波器,还有带通,,,在那个比赛地方根本就做不起来的,差的太远了,所以这是本人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力吐槽瑞萨芯片
比较器、跟随器出来波形不能看
滤波被迫用的无源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方案不错 就是当时没想到,并且一直纠结1:1:1:3   还说了是谐波,所以就没想到那去了, 这位大神四个波形都做出来了,那国一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 大家应该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还不知道啥样呢

网友:
我们将方波经过跟随器出来三角波,无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555产生方波都是正的,积分能产生锯齿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示我也想用比较器调占空比,Y的,一样的变成三角波了;还有他那个最终输出的波形,加个隔直电容就失真了,我了个去。。。表示他的324水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这方案有几个缺陷,首先,你直接拿555产生方波调占空比是要用到二极管,用二极管是要扣分的。那个1:1:1:3,你那样做的话就不同步了,也是不符题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555产生方波调占空比就只用到了电阻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的方波只为产生正弦波和三次谐波用的,至于那个脉冲波是用555的2号引脚的三角波和一个可调的稳定电压比较产生的,锯齿波用脉冲波积分得到(这样会有点失真)。这是我的原方案。不过后来那个比较器不行,就随便瞎搞了一下,出了三个波形,都失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隔直那倒可以不用吧,测试是直接示波器交流耦合就行了啊

网友:
原则上是要隔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能用抽屉的324???这貌似有违规的嫌疑吧,是要扣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最终的测试又不能用,找到也没用,不能焊接上去啊